求教控制板

楼主(2006-06-29):
    本人现在正搞一个控制工程,因工程需要现在急需一种控制板。控制板的大致工作原理是这样的:系统在正常工作时,其控制板的直流输出(0-36v)随着控制板的直流输入input1(0-36v)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如控制板上的一对输入点断开或闭合)控制板的输出同时受到另一输入input2(0-10v)的控制,控制板的输出随着input2的增大而减小。也就是说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其输出电压的变化同时受到input1\input2的控制。在外部条件未发生变化时,无论input2的输入值是多少都不影响输出值的大小。
    有知道有此种功能控制板的老师和制造商烦请告知本人,不胜感激!
      邮箱:andexl@sina.com    联系电话:0531-83802866

网友A:
不行,看晕了

网友B:
当输出受两路输入影响时,与两路输入之间,具体是什么函数关系?

网友C:
不是什么难事,把输入电压转换一下就可以了,无论plc、单片机度能做,关键是你把输入输出的逻辑、函数关系搞清楚。

楼主:
当两路输入input1\input2 都影响输出out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线性关系,即在input1最大输入36V不变的情况下,input2 每增大1V输出out减少2V,当input2 达到最大输入10V时,输出减少20V,也就是说输出的最后值保持在16V左右。谢谢刘老师和钟老师的回复!
现在关键是由于我对此种控制板的用量很大,我想借助我们工控网的信息及技术实力找一家生产此类控制板的厂家,如果您知道请告诉我。再此感谢您!

楼主:
有人知道哪里生产这种控制板吗?

网友B:
我不知道这样的扳子,但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差动放大器,也许,找个管子比较容易。

网友C:
自己买点零件做就好了,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