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求助B&R SH

楼主(2006-06-29):
由于调试需要,需要电脑上同时开2个B&R程序,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A:
在AS的安装目录下面的Bin文件夹内找到并打开pg.ini文件(例如c:\BR_AS_251_L001\Bin\pg.ini),在文件中找到行:[Internal],在其下面添加:MultipleStart=1
保存并关闭文件。

网友B(2006-09-05):
不错 学到点东西

网友C:
我是菜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