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点并联使用可以扩容吗?

楼主(2006-06-29):
我的负载电流为130A,可是我手头的接触器是95A的,可不可以将两个主触点并联起来使用,那样的话理论上触电容量可以达到190A,不过我不知道这样使用是不是安全,允许吗?并且有两个触点不同时动作的可能,有没有哪位大虾使用过?

网友A:
不同时动作的可能发生了怎么办?

网友B:
看具体情况而言,假如接触器动作不是过于频繁的话,那么两个接触器的触点不同时动作的可能造成的对接触器触点的损坏就不会太大。还有两接触器吸合后,其接触电阻有差异,会造成电流不相等,解决办法分别串均流电阻可以解决。

网友C:
可以用,但不可频繁启动。

网友D:
不可以用,不能保证两个触点真正同步

楼主:
如果不同时动作会出现什么后果?有哪位哥哥这样用过吗?

网友E:
临时性使用还是可以的,即使触点不同步,可能的结果是早闭合的触点较易损坏。如果是长期的建议还是更换合适的接触器。

网友F:
如楼上各位所述,不频繁启动是可以使用的,但容量并不是翻倍的关系,根据负载的情况,一般最大按照两个的额定电流和的70%。

网友G:
可以用,增加容量 ,本人用过

网友H:
可以用,但不易频繁启动。如是阻型负载能好一些

网友G:
可以用,增加容量 ,本人用过,但必须是一支接触器上的点

网友I:
同意曹工的话

网友C:
广东X厂出的喷砂机(不频繁启动)就这样用的,刚过保修期(一年)就坏了。太功利的设计。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我还是尽量早点更换吧!安全第一!

网友J:
  可以用,但不可频繁启动

网友K:
     如果你这样用的话,事故的种子就开始发芽了。

网友L:
谁说可以用!!!!还电工!!!

网友M:
从安全性、维护性、稳定性、性价比来说都不可取!
1:万一其中一个接触器线圈烧了怎么办?
2:两个95A的接触器价格和一个150A的接触器谁贵?

网友N:
最好不用。那样不是一很安全。

网友O:
各位你们认为这样怎么样.一个接触器一相,还有一相直接到电机.

楼主:
楼上的吴刚是菏泽一中毕业的吗?

网友P:
我用过可以用
但要保证不震动

网友Q:
可以用,但这样会减短接触器的寿命!我公司现在就有用这样的接触器,我们老板真小气,什么都舍不的花钱,报的备件只有要停产了他才急!!所以什么接触器坏了,就得自己想办法,有时连继电器也是把触点并起来用的!不过也没有什么意外啊!

网友R:
这样是非常不科学,不全理,不可靠,更是不安全用法.平时可以代替使用,但是不能长期使用.

网友S:
可以完成工作。但不能在一般工作中使用,以免留下隐患。只有在应急情况下才这么做。

网友T:
可以应急使用,不可长期使用,容量不是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