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88问题,编译过程,高手赐教

楼主(2006-06-29):
操作系统: WIN2000
编程工具: turboC3.0
背景;使用(泓格7188)做协议转换,运用头文件该公司提供外部函数 7188XB.H
  运用函数void LedOff(void);
     void LedOn(void);
     .....等
将7188XB.H添加到..\TC300\include
Link
出现问题一:link error:undefined symbol _LedOff in module  ..\\\main.cpp
            link error:undefined symbol _LedOff in module  ..\\\main.cpp
            ........(均为引用外部函数的错误)
解决办法: options\linker\libraries->turo vision选上
      重新Link错误消失,
出现新的错误:link error:unable to open file 'tv.lib'
十分郁闷,希望高手出手,我一直在线,谢谢!!!

网友A:
您好:
若您未使用到 Turbo Vision, 建議您取消 turbo vision 的選項.

tv.lib 應是 TC 的內建函式庫, 請您先確認 tv.lib 是否有存在 tc 的相關目錄下.

並且至 Options \ Directories... 選項中去檢查您的 tc 相關目錄之設定.尤其是 Include 以及 Library 路徑之設定.

若您在使用上還有問題, 可以 email 至 service@icpdas.com , 會有專人替您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