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计的选型

楼主(2006-06-29):
请教各位大虾,正急选一流量计(带现场显示)
条件:
   流体介质:液氧
   管道口径:50
   流量:20-50m3/h
   流体温度:-190℃~100℃
急啊,请各位指点用那种流量计可以实现啊

楼主:
咋的呢?没人回答我呢
就请大家指点以下塞,各位高手,高高手

网友A:
温度有些低了,不然用挡板流量计就可以,对接或焊接法兰,DN50,指针显示,涡轮流量计也可以(带数显)

网友B:
涡街的可以测-40度的,您的咋那么低呢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介质是液氧、液氮等都是零下180℃
是不是一定要用孔板流量计呢,质量流量计达得到不???

网友B:
质量流量计可测-100度的介质 ,不能低了。

用孔板吧,我的价格相当低,嘿嘿。ligang.net@126.com

楼主:
难道就没得其他的流量计可以测量这么低的流体温度吗?
用孔板是很麻烦,因为我需要在现场显示,那不是还要加一个数显表,痛苦!

网友A:
那也只能加咯,质量流量计最多也就到-100了~~用个国产的数显也不是很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