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过热报警

楼主(2006-06-29):
最近出现几次430报警,用的是FANUC电机,电机表面温度和另外一台温度差不多,负载也正常,会不会是热传感器有问题啊,大家有什么其他建议吗?谢谢!

楼主:
机床又出现报警了
停机1小时后能正常运行
可过半小时后又出现
会不会和环境温度太高有关啊
现在车间有43度

网友A:
如果不是特殊的,一般伺服的工作的环境温度是0-40度比较合适.

网友B:
可能热敏电阻坏了,找到热敏电阻的两根线,在上面串上个电阻,有的剪断也可以,坏处是这样就没有热保护了。送修成本挺高的。

楼主:
是啊
送到北京维修
换了个热阻花了2千多块

网友C:
干吗送到北京修啊,深圳的伺服电机维修公司也很多啊!我们公司就能修,有时间可以看看我公司网站www.vsi.cn或者联系我,我是维修方面的业务员,13554928277邮箱cuitao6123@126.com  说不定能帮上你。

楼主:
有点远了
我们在江苏
不过以后说不定会有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