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和亚控

楼主(2006-06-29):
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这两种组态软件有哪些有缺点,如果下位机要用omron的plc,选哪种更好

楼主:
大家帮忙啊
用过组态王或力控的,也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啊

网友A:
omron的PLC比较常见的,应该比较容易支持,不同种组态软件区别应该不会太大的。我公司的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也对其omron的PLC驱动支持得也不错,欢迎试用。公司网址:www.realinfo.com.cn

楼主:
又一个作广告的

网友B:
以前用过组态王和OMRON PLC
感觉还不错
力控前段时间朋友给了我一个试用版
感觉还行
但没用它做过工程

网友C:
这两家软件的成熟度都还不错,对omron plc的支持应该都没有问题。包括hostlink、controlLink或以太网。
力控-亚控对比:
力控优点:
1.采用多层结构设计,稳定性较好,对于复杂应用具有一定优势;
2.采用实时数据库作为数据内核,实时性强,历史数据保存能力   强;在PA领域具备一定优势,但FA领域该优势无法体现;
3.网络功能较强,新版本采用对等网络结构,即一台计算机可以同时作为服务器和客户端;
4.通讯调度层采用逻辑设备管理方式,可以动态管理;

力控缺点:
1.画面精细程度不足;
2.面向关系和事务处理的功能做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力控自带实时数据库为过程库,关系处理需要另外进行绑定);
3.报表打印功能不够强;

亚控优点:
1.画面不错,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行业案例工程;
2.面向关系数据库的操作比较方便(其后台就采用关系数据库);

亚控缺点:
1.结构化和模块化程度低。IO通讯程序和界面部分在一起,两部分的稳定性会交叉影响;

综上所述,其实可以看到优点和缺点都是相对的,主要看用在什么行业。在PA行业,力控的优势比较明显;在FA行业,则亚控做的不错。依我个人的看法:力控像是搞控制的人做的软件;而亚控像是搞计算机的人做的软件。

如果这两家的优缺点能够整合一下,那就比较完美了。

网友D(2007-04-19):
楼上说的PA和FA是各指什么行业????能说清楚吗?

网友E:
   亚控用起来还算可以,但是位控制不如WINCC,每一个位控制必须用函数定义,输入输出都是如此太不方便了。

网友F:
PA是过程自动化,FA是工厂自动化的意思.....

有时间你可以看看杰控公司的产品,fameview,,,,,
web site: www.fameview.com行业特色很好.数据库功能很强,通讯功能更强.联系电话是:010-51659018-815...

网友G(2007-07-09):
我想知道力控能不能和MATLAB进行动态数据连接(热连接)

网友H(2009-01-22):
组态王在与S7-400用MPI连接时速度太慢,最快也得3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