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s400 故障求助!!!

楼主(2006-06-29):
acs401 5.5kw变频器,停电跳闸后开机显示fl2 查手册是dc过压,复位也不行,请各位给与指教,如何解决该问题,谢谢!!!

网友A:
f12是电机堵转,F2才是DC过压!究竟报什么故障?

网友B:
这个多半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找找周边的问题吧,参数看看。

网友C:
重新开机是不是负载还在转呢?
最好设成跟踪启动

网友D:
我怀疑硬件故障!换吧!

网友E:
把减速时间设得尽量大,试试

网友F:
将参数恢复出厂值试试.有问题可以交流13083661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