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插补算法资料

楼主(2006-06-29):
希望有过这方面编程经验的老师多多指点,提前谢谢了

网友A:
你具体要编程的是几轴,几联动,何种插补程序.

楼主:
谢谢亦云人云,我是希望大家能给一些,相关资料。其实,两轴就可以,当然多轴也可以,我现在就是想多了解一些插补方面的知识。逐点比较也好,目标点跟踪也好。
yh_gao@sina.com

楼主:
To:学习小样儿
你不是在做控制卡吗,谈一谈你的思路

网友B:
经典的算法,一般《数控系统》、《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这类书上就有,而实用的算法,这是做控制器的饭碗保证,怎么会公开?

网友A:
参考:
联动与差补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qg-wedm&id=675

楼主:
To:刘岩利
谢谢,刘工。不听你说,我还一直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管别人要资料呢!

网友C:
李兄 要資料是有困難 若買技術我也許有些答案

网友D:
to 行云止水
我不是开发人员,对于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我只是应用上的。
你要是要买可以找我
对于底层开发 我是爱莫能助了。

楼主:
呵呵,行如果那天我自己做项目了,我一定会首选各位老师的产品
我这边数控要求不是很高,主要用在焊接设备上,我也是才接触这些东西只是想深入了解一些,我倒是接触过一些简单底层开发,但是很肤浅

网友D:
那你不如直接买控制卡呢
也不贵的啊  为什么要自己开发呢?

楼主:
只是为了学习用,打算自己做一块板子做一下试验,我们公司做的设备,也是直接买的控制卡

网友D:
其实帮主说的对  这样的技术是控制器厂家的饭碗
怎么能给出来呢
还是自己找书看看 摸索下吧
表在这里浪费时间

网友E:
行云止水:
自己做板子很难,大公司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个人做不到面面俱到。
我以前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结果作出来的板子工作情况和摆放的位置都有关系,后来就不做了,我那还有好多DSP,想送人呢,呵呵

楼主:
好啊,那送我一份好了,呵呵
只是想多学一点东西,因为最近闲下来了。我没接触过DSP,我只是用过单片机,自己也做过板子,控制伺服和步进电机的,做过人机界面,用一个320*240的液晶屏

网友F:
我应该是属于做运动控制器这一块的,个人感觉开环插补还是比较简单的,很多书上都有,但是闭环插补就很艰难,我做了好久都不行,受控制器的限制,我现在只能用脉冲+方向的方式去控制饲服系统,很多书上说用发送给饲服的理论脉冲数减去反馈(实际)值后,用这个差值去控制饲服的下一步运动,并且大多数资料上都是把这个差值变成DA转换值后去控制饲服,可是我想把这个差值变成脉冲 + 方向信号后继续控制饲服的下一步运动,可是一直都不成功,不知道思路是错的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可是我想把这个差值变成脉冲 + 方向信号后继续控制饲服的下一步运动,可是一直都不成功,不知道思路是错的还是怎么回事
个人认为思路不好。伺服虽然可以接收脉冲信号,但它不是步进电机。

网友F:
TO 斑竹:
   我把我的思路详细说一下,供大家指正:
   方案的前提是控制器与饲服驱动器的连接方式是位置控制方式(脉冲+方向).我想在控制器和饲服系统之间建立一个半闭环系统.
   在某个采样时间内发送了N个脉冲,发完之后立即检测反馈脉冲数M是多少,然后用N-M这个值与下一个采样时间内所需发送的脉冲数通过一种算法(正在找)得出实际应该发送的脉冲数,从而把这个闭环建立起来,我是看到一些数控书上的提示的,不知道行不行,即使行的话也不知道这个算法怎么做,晕
   这样的话在几轴联动而且负载不一样时就不用怕各轴的饲服滞后不一样了.感觉如果要做几轴联动,不建立闭环基本很难通过.

网友B:
从伺服电机的控制角度而言,只要是工作在位置模式,就必然有运动滞后的情况,滞后量大致正比于速度。用这样的思路,如果时单向前进,应该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补偿滞后的影响,但是如果走圆,不知道有多大作用。
至于具体算法怎么做,你好象已经有开环插补的程序了,只要加上编码器反馈计数来得到电机的实际位置就是了。

网友F:
     问题在于即使是单向前进,如果是两轴联动的话,按照我现有的开环插补程序运动的话,受两轴负载不一样的影响,走出来的轨迹也不是直线.
    "你好象已经有开环插补的程序了,只要加上编码器反馈计数来得到电机的实际位置就是了"我就是在找这个算法,即在固定的采样周期内,怎么把上一个周期的滞后量(理论已发送的脉冲数减去实际位置)按照什么算法补偿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G:
在多条直线、圆弧插补中,为了提高运动速度,要求每两条线之间在不失步情况下,保持高速运行,不知各位能否给些提示.
问题就是如何计算得到各轴在交点处的速度.现在我做的是三轴联动的。有实战经验的也可以考虑合作。
我的邮箱:shenlidong@sina.com

网友B:
"怎么把上一个周期的滞后量(理论已发送的脉冲数减去实际位置)按照什么算法补偿到下一个周期"
无所谓什么“上一个周期的滞后量”,只要按照插补轨迹算出来的位置与计数器得到的实际位置相减就是了。

网友H(2006-08-01):
"   在某个采样时间内发送了N个脉冲,发完之后立即检测反馈脉冲数M是多少,然后用N-M这个值与下一个采样时间内所需发送的脉冲数通过一种算法(正在找)得出实际应该发送的脉冲数,从而把这个闭环建立起来,我是看到一些数控书上的提示的,不知道行不行,即使行的话也不知道这个算法怎么做,"

*******************************************************
个人觉得可以用计数器啊!,原来的总数,反馈回来以后就减去,剩下的就是以后要走的,我觉得可行,不过真的实现还是需要时间的!有机会多聊!

楼主(2008-10-15):
改版后,很长时间没看了。

网友I(2018-12-05):
QD75 简介LD75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视频教程

百度网盘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ZErLeQYixh7HdFao-A7Lg

需要完整的13集视频教程请加我Q或者微信270871023

 QD75 LD75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高级运动教程)
第1集 Q系列与L系列PLC 程序互相转换教程
第2集 G2000至G2009参数直接用程序设置方式教程(重要)
第3集 三菱PLC程序 M代码使用方法运用教程
第4集 XYZ轴当前位置清零 当前位置定义位任何指定值
第5集 直线插补 画斜线 相对和绝对位置画斜线
第6集 不用定位表格数据  直接用编写程序方式 画斜线
第7集 画三角形状 XY轴插补 直线插补 例子教程
第8集 画四方形状 插补 例子教程
第9集 3轴马达 联动走 五角星 与如何定每个点位置(重要)
第10集 圆弧插补 画弧 画半圆 例子教程
第11集 画圆的两种方式 例子教程
第12集 画梅花圆弧例子教程
第13集 画个小鸭子  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 合并讲解例子(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