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是不是可以上电

楼主(2006-06-29):
伺服电机是不是在电压等级一样的情况下,不通过放大器直接上工频电

网友A:
你可以先试试完事后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B:
没这么干过,也没见、听别人这么干过。感觉就想把吴王夫差的矛拿来当导线用。

网友C:
我试验过用变频器带伺服电机,能动,但没力,这又为何????愿大虾告之!

网友D:
和工控无限一样,我也用变频器带过伺服电机,那只是看看伺服电机线圈好不好。
能动,但没力,那是没有反馈。最底层的原因就是电流太小

网友:
dou shi 高人那
我那天想试着
没敢

网友E:
呵呵,几位好幽默。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F:
请发我一份,shangfang2001@163.com

网友G(2008-07-11):
楼上几位大哥是否是在说笑啊,我试过了,不到半分钟就冒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

这东西很贵的,一台不大功率的要近10K,我现在是知道这个厉害啊,差点没被开掉啊?

网友B:
"我试过了,不到半分钟就冒烟"

是不是电压不对啊?

网友H:
谁想的驳主意啊,损失太大了吧

网友I:
电压小点,应该没问题.我用变频器驱动过.小于20Hz,空载能转动.>20Hz,电机振动

网友J:
最好别做这样的试验!有可能电机冒烟的。

网友:
我的知识有限,只知道电机和驱动器是配套使用的

网友K:
对:糊涂过活 关于

楼上几位大哥是否是在说笑啊,我试过了,不到半分钟就冒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

这东西很贵的,一台不大功率的要近10K,我现在是知道这个厉害啊,差点没被开掉啊?

内容的回复:

恩,是条汉子!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
对:糊涂过活 关于

楼上几位大哥是否是在说笑啊,我试过了,不到半分钟就冒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

这东西很贵的,一台不大功率的要近10K,我现在是知道这个厉害啊,差点没被开掉啊?

内容的回复:

恩,是条汉子!

什么牌子得那么贵?

网友M:
能动没力是正解,关键在于电流都用来励磁了,转矩分量很小。

变频器带伺服,由于无法知道转子初始位置,故不能作矢量控制,开环控制是可以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干过,也没见、听别人这么干过。感觉就想把吴王夫差的矛拿来当导线用。

网友O:
你接了以后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P:
结果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Q:
老先生瞎鼓捣没意义。

网友R(2008-08-20):
你可以试试,当心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