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1 应用 : 水塔控制

楼主(2006-06-29):
HX1 应用 : 水塔控制 1.A桶进水采用浮球自动给水. 2.A桶有一悬浮球最低有水信号. 3.B桶进水为马达抽水进水. 4.B桶有二个悬浮球, 分别为 “低水为激活信号” 与 “高水位停机信号 “. 5.有一功能旋钮, 分别为 “自动模式” 与 “手动模式”. 6.当 “自动模式” 时动作如下 : a.B桶”低水位”且A桶有”有水信号” 则抽水马达激活. b.B桶”高水位” 或是 A桶没有”有水信号” 则抽水马达关闭. 7.当 “手动模式” 时动作如下 : a.当压 ”强制给水” 且A桶有”有水信号” 及 B桶不在”高水位”则抽水马达激活. b.B桶”高水位” 或是 A桶没有”有水信号” 则抽水马达关闭

网友A:
I/O定义: 输入: X1:手动/自动选择开关 X2:A桶有水信号 X3:B桶低水位激活信号 X4:B桶高水位停机信号 X5:强制给水 输出:Y9:抽水马达控制信号 梯形图说明: 1.程序起始点,从下一行执行 2.X1为自动/手动切换开关 3.当在自动模式时:A桶有水信号且B桶低水位信号时,抽水马达激活工作 4-5:在自动模式时:B桶”高水位” 或是 A桶没有”有水信号” 则抽水马达关闭. 6.当在手动模式下:当有强制给水信号时且A桶有”有水信号” 及 B桶不在”高水位”则抽水马达激活. 7-8:在手动模式下:B桶”高水位” 或是 A桶没有”有水信号” 则抽水马达关闭 9.程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