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可逆计数器的使用

楼主(2006-06-29):
请各位大虾们帮我看看这段OMRON的程序错在那里了?我用CX-Programmer编出来是红色的,红色表示有错误。是不是CMP和MOV指令不可以操作CNTR(可逆计数器)呀?
如果我一定要比较和传送CNTR里的数据我应该怎么做呢?
请大虾们指点一下,谢谢!
对不起起我不会贴图,我编好的梯形图传不上来,请各位原谅。帮帮小弟,跪拜了!
1     1  LD       W0.00
      2  OUT       TR0
      3  CMP(020)    CNTR
              D1
      4    AND             GR
   5    OUT             100.01
   6    LD              TR0
   7    AND             EQ
   8    OUT             100.02
   9    LD              TR0
   10   AND             LE
   11   OUT             100.03
2   12   LD              W50.00
   13   MOV(021)        CNTR
                     C1

楼主:
对不起!我忘了把CNTR的编号打上去了,我在程序里用的是CNTR00

网友A:
你可以把CNTR00的数据设置为DM1,后面的cpm(20)及MOV都可以用DM1!

楼主:
哈哈!我用OMRON PLC编写的一个5F的电梯自动程序就要完工鸟,今天下午就可以做仿真测试了。

网友B:
CNTR0改成C0既可

楼主:
非常感谢回贴的朋友们,谢谢老!

网友C(2006-10-08):
兄弟。我也在学习中。我没办法帮你解决啊。有结果了告诉我一下哦。我的邮箱是:heleicai@126.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