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直流刹车电压值

楼主(2006-06-29):
通常三相异步电机在停机时 有时会用到直流刹车 但这个直流电压值跟电机的大小不同而不同,有谁知道这个电压值的计算方法吗.经验方法也可以的.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电机的动力制动吧。直流制动电压的大小是要根据电机的定子电阻(两相定子线圈电阻的串联值) 和需要的制动直流电流来确定的。一般的制动电流在电动机额定工作电流的1.2-1.5倍,知道了电阻和电流按欧姆定律求出制动电压即可。

楼主:
谢谢 工控追求的回复.
以前我也这样计算用过,有的效果很好.有的效果就不太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