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突然停电引起6RA70箱烧硅事故

楼主(2006-06-29):
我厂高压是分两段进线,一般情况是分环运行,前几天晚上11点多钟时一路高压突然断电,引起这段整流变下面带的负载均停电,很多开关都跳闸,几分钟后总调恢复送电,恢复送电后发现2#卷取不能合闸,查系主回路一相烧一快熔,6RA70箱内可控硅也烧了两个!处理之后才恢复生产.在这里请教下各位师傅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事故?(这卷取机是90KW直流电机,西门子6RA70箱直流调速装置控制,停电前正常工作.)

楼主:
怎么大家都不给点宝贵意见啊!

网友A:
断电后要把开关全断开,因为电压刚恢复送电时候会很高的,有很强的浪涌电压,烧快熔和可控硅,是因为超过了它们的耐压值。

网友B:
我遇到过几回断电烧速溶的。后来领导让送电前关闭设备,这样速溶的确损坏的少了。

楼主:
TO:海棠
经常看到你在工控上进行讨论,能知道你在什么单位高就吗?

网友C:
 负载分批送电

网友D:
因为电压刚恢复送电时候会很高的,有很强的浪涌电压,烧快熔和可控硅所以断电后要把开关全断开。

网友E(2006-11-15):
断电时装置处于逆变状态,导致逆变电流失控而猛增,逆变失败极易烧速溶和可控硅。

网友F:
一朵梨花压海棠。
断电后要把开关全断开再送电

网友G(2008-06-25):
在恢复送电时,一定要记着一步步来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断电时装置处于逆变状态,导致逆变电流失控而猛增,逆变失败极易烧速溶和可控硅。

也就是电机在停电的时候是在发电状态下。。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