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抽屉式开关柜怎样测工频用电量更准确

楼主(2006-06-29):
电机为星三角启动,配电柜抽屉式开关柜.打开柜子后门,只有电机六个接线端子可以接线,请问怎样测工频用电量更准确.谢谢!

楼主:
怎么都不说话,太简单了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抽屉式低压开关柜,打开柜子后门,左面可以找到电源进线,穿电流互感器,即可测工频用电量

楼主:
现在这台电源端无法接线,有没有其他办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