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变频带大电机可以吗

楼主(2006-06-29):
各位老大;请教我的3.7KW台达B变频,想带4KW的水泵电机,长期正常运转可否?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应该可以准备买新的.

网友C:
必须是电机工作时输出的实际功率小于3.7KW,即保证变频器输出功率不超过3.7KW。

网友D:
主要看电流!

网友E:
正常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应该匹配选择。

网友F:
按常理是不可以的 如果电机的电流较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大一点点(最好不超过1.1) 且保证正常工作时的电流不大于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即可
对于风机水泵类负载第二点要求基本都能满足(还要考虑风道和水道).

网友G:
华子 说的是正确,比较一下额定电流就行了~~~~

网友H:
华子说得对,选变频器主要看负载电流!!

网友I(2008-12-09):
选变频器主要看负载电流!!

网友J:
主要看电流,只要实际输出电流不大于变频器的额定输出就行

网友K:
大多数变频器厂家没有4KW的型号,一般都是用3.7KW带4KW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