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启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6-29):
请教高手:大功率交流电动机的软启动究竟是如何实现的?我手上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哪位老师可以提供?先谢谢了!我的邮箱:LXJDY@163.COM

网友A:
多大功率?具体一点,

网友B:
软启动就是
改变启动时的频率,从小到大直达额定频率。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免启动时大的冲击电流对电网的影响,同时启动转矩比直接启动时大,

网友C:
 tsd5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5 1:38:00
    软启动就是
改变启动时的频率,从小到大直达额定频率。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免启动时大的冲击电流对电网的影响,同时启动转矩比直接启动时大,

真能忽悠

网友D:
怎么没有人给提供一个更加专业的定义

网友E:
软启动就是通过晶闸管斩波的方式,来控制启动时电机的电压,以达到控制和减小电机启动电流的目的

网友E:
如果只是单纯的启动的话,用软启动器就好了,但涉及到调速就要考虑用变频器

网友F:
要解释什么是软起动就必须解释电机的启动过程,无论是异步电动机还是同步电动机,其启动方式都是给定子接通电源。电动机接通电源时,转子静止不动,此时转差率最大S=1,定子上的电流也最大,一般为额定电流的4到7倍(可以查查将电动机的书)。大电流的冲击对电网、电动机、传动机械都是有害的。因此需要采取办法降低直接全压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降低危害。经典的方式有星三角、自耦变、延边三角、电抗器等等方式。
目前常见的有水电阻、磁控、可控硅、开关变压器、变频器等方式。但能实现真正软起动的仅有可控硅、开关变压器、变频器。其中变频器性能最佳,但技术复杂、可靠性有待提高、维护难度高,且依赖进口;可控硅方式受限于可控硅器件的耐压问题,需要以特性参数一致的单个器件串联来克服高压,因此存在可控硅动态均压问题,使其可靠性大打折扣,目前进口的可靠性还可以,但价格昂贵。国内目前出现了一种开关变压器的软起动方式。该方式是从可控硅方式改进而来,主要改进在可靠性方面。该方式以变压器隔离高压和低压,单个可控硅放在低压侧,通过控制低压侧来控制高压侧,其控制方式也是相控调压。

网友G:
少女峰:好专业.特别是介绍电机方面

网友H:
受教育了。

网友I(2006-07-29):
向少女峰致敬!

网友J:
学习了!谢谢少女峰的回答.(另外你的名字让人有联想呀)

网友K:
<转贴>
晶闸管移相式软启动原理质疑
作者: 刘志斌 ,2006-8-1 19:10:00 发表于:《电器元件论坛》 共有100人回复,425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晶闸管移相式软启动原理质疑

                           克拉玛依技师学院    刘志斌

摘要:晶闸管移相式交流调压电路不能应用于异步电动机的启动和运行,所谓的软启动原理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

关键词:园旋转磁场、平滑转矩;幅值高次振动的旋转磁场、非平滑冲动式转矩;低功率因数、高无功损耗;高次谐波污染 … 。

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电流大,对供电电网、同网设备、电动机本身的危害不言而谕。多少年来人们在解决异步电动机启动课题上,不断研究、实践,取得了很多科学的、实用的、巧妙有效的方法和设备。
近年来,由于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人们早就期盼的科学、简单、有效、实用的变频设备成为现实,随心所欲地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变频软启动技术在自动化、智能化控制及自动化设备上得到广泛应用。“软启动”成为现代工控技术最时髦的代名词。
晶闸管移相式直流调压、交流调压技术多年来广泛应用于直流电机调速,交、直流电焊等诸多方面。过去谁也没想着把它用到异步电机的启动上,因为大家都明白异步电机用的是正弦交流电。
可是现在工控市场上有了晶闸管移相式软启动设备和相关生产厂家,它们把晶闸管移相式交流调压技术用到异步电机的启动上,并冠以软启动这样最时髦的代名词。更叫人不惑的是广告、说明书上那些做宣传的忽悠之词,黑白不分、利弊颠倒叫人上当。
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看:只有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产生的是园旋转磁场;产生的电磁转矩是连续、平滑的;影响异步电动机电流大小的主要因素是:① 转差率S;②电源电压Um;③阻抗Z; ④功率因数COSφ。
采用最新最先进电力电子技术的变频器,在对异步电动机软启动过程中电机电流可以控制的很小
    IQ ≤ IN,
原因是它实现了平滑地、随意地改变、控制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源的频率f,从而平滑地改变定子园旋转磁场的转速n1,使其跟随转子的转速n2,始终保持其有一个非常小的转差率
S ≤ SN,
常用的传统降压启动设备是把电源电压 Um降低,使电动机在低电压下启动,减小电机启动电流,启动电流降为
IQ =(3-4)IN
高压鼠笼异步电动机启动方式中定子回路串电抗器、定子回路串液态电阻、转子回路串电阻 ,都是通过改变电动机阻抗Z、提高功率因数COSφ的方式减小启动电流。
总之,传统降压启动方法,不改变单一正弦交流电的基本性质(既频率不变),保证了园旋转磁场、连续平滑的电磁转矩的异步电机的根本属性不变,启动过程异步电机的原有机械特性不改变。
而晶闸管移相式软启动是改变正弦交流电压的波形,使之变为非正弦脉冲式交流电,通过调节其占空比(如图所示),来改变交流电的平均电压。其平均电压是可控的、平滑变化的。它加在异步电动机绕组上产生的磁场是一个旋转的幅值高次振动的磁场;其转子电磁转矩是一个大小高次振动的非平滑变化的冲动式的破坏性转矩。在机械方面产生(转子高频机械冲动,其冲动频率f机械 = 2f电源)震动,对电机和生产机械形成机械损害;在定子电磁转换中产生过电压,直接损害电机绝缘,减少电机使用寿命;从电能利用效率看,启动过程中电机处于低功率因数、高无功损耗、高有功损耗(转子高频机械震动)的状态。特别是平均电压越低(既控制角α越大,导通角β越小)存在的上述问题就愈加严重。

有的生产厂家声称自己生产的软启动箱具有节电、节能功能。实际上,这种占空比不断变化的非正弦脉冲式交流电作用在异步电动机上,与传统启动设备相比,功率因数COSφ更低,无功损耗更大。而且在负载率低时,晶闸管移相交流调压输出波形的占空比更小,高次谐波幅值比例增大,上述情况表现得更分明,不但不能节电,而是损耗更厉害。
异步电动机降低启动电流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减小大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减小对同网设备的影响。而晶闸管移相交流调压电路输出的占空比变化的非正弦脉冲式交流电中,高次谐波对电网存在有害污染;对同网电气设备和通信、电视等系统的正常工作存在影响。不但不起好作用,而是起坏作用。
克拉玛依油田企业,有很多单位高价进了这种所谓软启动箱,没用几天,很快就被淘汰出局,统统换上了真正的软启动设备—变频器。
晶闸管移相式软启动这种未经过国家权威机构科学论证、实际检验的不成熟产品,违反了国家机电产品生产、销售的基本法规。它的流行将给企业正常生产造成不良影响,将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图片标记1--><!--图片标记1-->

网友L:
这么恐怖啊,有点明白了。

网友M:
在《电力电子技术》:变流技术

1、把“交---直”即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设备叫整流器
2、把“直---交”即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的设备叫逆变器
3、把“交---直---交”输出频率平滑可调交流电的设备叫变频器
4、把“交---交”即SCR可控硅交流调压电路交流调压器
5、把“直---直”即SCR可控硅直流调压设备叫斩波器

在《电力技术》里

1、把改变电动机速度的装置叫调速器。

在电力设备制造行业,这几年出现“软启动”名词:
1、SCR可控硅交流调压器用于异步电动机启动的设备,行业人士俗称它“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