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问个有关步进的问题

楼主(2006-06-29):
以前问过,有个步进电机,有个步进驱动器。是按照哪个来接线。
应该是按照步进驱动器的输出来接线。
问题:为什么是必须按照步进驱动器的输出端来接线?
谢谢!

网友A:
应该按照驱动器来接线,驱动器有恒压和恒流驱动两中方式的驱动器,出线端子是不一样的,驱动原理也不一样。不如四线端子只需要接四根线就可以,如果驱动器是6线端子,则必须匹配6线步进电机,否则不转。有问题可打我电话:013116718377

楼主:
能在这里讲讲原理吗?

网友B:
能不能讲讲多段速度调节么

网友C:
打个比方: 老师讲语文(步进驱动输出) 学生学习语文、数学等(电机输入)如果这个老师要考试(驱动带电机转) 那么学生要学那个?当然要看语文拉

网友D:
选型的时候要做好配套,什么连什么是事先有预谋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肯定是相配的才用。怎么还会有按什么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