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达PLC

楼主(2006-06-29):
请问台达的T计时器有没有断电计时功能,在哪,?

网友A:
是断电保值的吧
累积型计时器
100ms t250~t255
10ms  t240~t245
1ms   t246~t249

楼主:
请问EX系列支持吗,我在它的使用手册上没找到.

网友A:
也可以用停电保持D来保持T的当前值,用M来保持T的状态。变通来实现了

网友B:
用台达DVPES系列的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