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读中超时设置

楼主(2006-06-29):
在主站发送命令后,等待从站应答时,应该设置一个超时,以免丢包造成永久等待,但是这个超时值,标准中并无规定。常用的PLC中的modbus超时值是多少呢?

网友A:
兄弟,看看这个有用不:
In unicast the Response time out must be set long enough for any slave to process the request and return the response, in
broadcast the Turnaround delay must be long enough for any slave to process only the request and be able to receive a new one.
Therefore the Turnaround delay should be shorter than the Response time-out. Typically the Response time-out is from 1s to
several second at 9600 bps; and the Turnaround delay is from 100 ms to 200ms.

网友B(2006-08-18):
延时时间包括三部分,1是主机数据到从机的传输时间,2是从机接收到数据以后到回送数据的响应时间(一般是10—100毫秒),3是回送数据的传输时间。以9600波特率为例,传送一个字节的数据传送时间大约是1毫秒。一般来说等待时间可以设为300—1000毫秒。你可以根据你的波特率估算一个大概时间,然后加上100毫秒作为超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