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制动单元损坏频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6-29):
单位所使用的为西威变频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是按照选型手册计算确定,工作环境在电工房内,切有空调系统,但制动单元先后出现IGBT烧毁,电源板损坏等现象,请专家解疑。

网友A(2008-05-04):
制动单元的保护电路有问题。IGBT烧毁,说明这样的制动单元设计上有缺陷。www.hiison.com

网友B:
1、如果你频繁用制动单元,可能是使用的问题!

2、如果你就没有用制动单元,而烧毁IGBT,可能是参数设计的问题;

网友C:
请选用可靠的知名品牌,要不就把制动单元的功率放大一二挡试试。

网友D:
制动单元是西威的吗?是不是买的其它品牌的兼容货?

照理说西威品牌还可以,质量应该有保证啊

网友E:
制动电阻偏小或者制动使用率过高。

网友F:
同意5楼意见 ba

网友F:
同意5楼意见 把制动电阻换大一点  散热好一点

网友G:
应该是把制动电阻的阻值换大些,这样电流就小了。可能对制动单元好些。

网友G:
楼上的,你把电阻换大和散热有什么关系,不要误人子弟呀。若是经常损坏电阻则考虑是不是需要把功率换大,若是损坏制动单元,则应该考虑是否需要把电阻阻值换大。

网友H:
电机是同步还是异步的?

西威手册中的指导值偏小,应该把阻值放大一些。

网友I(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

网友J: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你频繁用制动单元,可能是使用的问题!  (同意,这个时候应该放大一型号选择制动单元)

2、如果你就没有用制动单元,而烧毁IGBT,可能是参数设计的问题;

网友K:
1.观察制动单元工作过程中是否运行指示灯高频闪烁,IGBT是否有高频工作声音,否则控制板损坏。

2.制动单元功率过小,短时间内无法消耗多余制动能量,可再并联制动单元(1主-多从)。

网友K:
3.确认制动电阻有无短路,接地,电缆绝缘正常。

4.本人专业维修安川变频器触发板,开关电源板,主板,PG卡,通讯卡,手操器,大金变频空调电路板,安川316H,317..........有图,有元件,有专业测试平台......有意者请联系13028805859深圳。

网友L:
把制动电阻换大点试试,

网友M:
假如制动单元或电阻出现绝缘不好将会有什么后果?会不会导致模块坏?

网友G:
这个一般会出现驱动器的输入镇流器损坏。

网友N:
不是你的制动单元设计有问题就是选型有问题,放大一个等级的制动单元试试。

网友O:
变频器的减速停止时间也要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