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系列PLC上面电位器的 用法

楼主(2006-06-29):
请问知情人三菱PLC上面带的那个电位器的用法,对应的特殊继电器或地址寄存器是多少?听说调那个电位器就可以调程序中某个参数的设定值?比如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值。请问怎么用?谢谢

网友A:
FX1n----d8030,d8031(0---255)

网友B:
电位器的现在值就是你的设定值(0-255)。两个电位器的值分别放在寄存器D8030与D8031中。例如T0 D8030,如果此时电位器刚好调到100,那么设定时间就是10秒(由于T0是100毫秒定时器)。另外还可将设定值乘以或除以相应的值来达到扩大或缩小设定值的目的。

网友C:
这位兄弟和我以前刚学的时候一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