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FX系列PLC上面电位器的 用法

楼主(2006-06-29):
请问知情人三菱PLC上面带的那个电位器的用法,对应的特殊继电器或地址寄存器是多少?听说调那个电位器就可以调程序中某个参数的设定值?比如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值。请问怎么用?谢谢

网友A(2007-02-12):
fx1n的是D8031D和8031,FX0S是D8013,量程都是0-255

网友A:
fx1n的是D8030和D8031,FX0S是D8013,量程都是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