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精度问题

楼主(2006-06-29):
如果需要在0.3秒内运动距离为15CM左右,使用气压缸可以达到要求吗?还有,电磁阀的反应时间可以达到要求吗?谢谢!

网友A:
汽缸的速度一般是50~300mm/s。可以 算一下。

楼主:
浪里看花大哥好,那如你所说的最大速度300mm/s来算,那也是不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了,请问,还有没有更加快的呢/

网友A:
最高速的有750mm。

网友B:
可以的,没有问题。一般电磁阀的开关时间也就20,30毫秒左右。

楼主:
请楼上大哥推荐几种气缸给我
速度大概在450mm/s,顶出杆长200mm左右
谢谢!

网友C:
我建议你采用行星伺服电动缸,速度大约可以达到1000mm/s左右,定位精度可以做到0.1mm以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联系,我可以把相关的资料发给你.E-mail:sdc007@sina.com 13552693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