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550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06-06-30):
1,由于要用一台ACS550变频器带5台电动机(为了让它们的转速一致)。可出现了个问题:当其中2台电动机停止后再启动,那么其他台就停止了、变频器就过流保护,请问该如何处理。  感谢赐教!!!! 2,一台ACS550有时间“嗡嗡嗡”响,反厂维修耽误工作。有影响吗?自己该如何处理?  感谢大家赐教!

网友A:
当其中2台电动机停止后再启动——怎么停止?怎么启动?不会是用接触器吧?

网友B:
如果一台变频器同时带5台电机的话,这5台必须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如果你想要中途停几台再开的话,不报故障才怪呢,除非你大大加大变频器的功率才有可能。

你说的响声是不是风扇的噪音呢,这个是没什么关系的。

楼主:
感谢 吴仙
请教:带5台电机,且5台电机并不是同时启动和停止,该怎么配变频器?或者在现在的基础上该如何处理?现在是一台15KW的ACS550带了5台2.2KW的电动机(电机没超负荷)。
其他带水泵的37KWACS550有时间“嗡嗡嗡”响,绝对不是风扇的噪音。50HZ很大的,比风扇的噪音大10陪以上。

网友C:
下面引用由chenk在 2006-7-1 0:16:00 发表的内容:
  感谢 吴仙
请教:带5台电机,且5台电机并不是同时启动和停止,该怎么配变频器?或者在现在的…
--------------------------------------------------------------------------------------------
按照10-12台2.2kw的额定功率算吧!这样的价钱几乎可以给每台电机配一台变频器了

网友B:
如果是那么大的噪音,可能是电抗器发出的吧,总之是不正常的,做个质保吧。

网友D:
要同时起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