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民族英雄;590+弱磁怎样用能具体说一下吗?非常感谢

楼主(2006-06-30):
(无正文)

网友A:
找到磁场控制菜单,然后找到FLD.WEAK VARS 菜单,在这个底下找到FLD.WEAK ENABLE把DISABLE改成ENABLE.然后在MAX VOLTS菜单中设定开始弱磁的电压,一般是额定电枢电压。在MIN FLD.CURRENT中设定最小弱磁电流 不小于10%.注意:磁场控制方式一定是电流控制,反馈一定要用测速或编码反馈。还有要在测速板上设定你要达到的最大速度电压

网友B(2007-09-03):
谢谢,请问 禁止脉冲报警怎样操作啊,能具体说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C:
回不懂西门子:
输入系统密码0X1311
在系统(SYSTEM)菜单中找到(HEALTH INHIBIT)正常禁止设0X0002,保留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