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怎样改为单相供电

楼主(2006-06-30):
好象三相电机是可以改为单相供电的,是加一个电容,就是不知道电容的容量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三相电动机用单相电源供电的方法 用单相电源使三相电动机运行,只需增加一只合适的移相电容器,方法如下: 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1;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2。根据实践移相电容的容量数值上应约等于0.07与电动机功率之积,如电动机功率为150瓦,所选电容器的容量应约等于0.07 x 150=10.5微法,用两个日光灯电容器(4.75μF)并联即可满足要求。 如果电动机启动很快,而且听到较大的嗡嗡声,应减小电容器容量;如电动机启动缓慢,可适当增大电容器容量。又如电源线由接a点改为接b点,则可改变电动机转向。

网友A:
这样的方法适合小功率的电机.这个方法我是别处转贴过来的.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图转换格式时没有打开看就发上来变成竖的了.

网友B:
真的可以吗,我没试过

网友:
可以这样搞,但是电机的功力要小很多

网友C:
可以用的,如果你在起动的时候在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起动电容(起动电容为原电容容量的1-3倍),可以提高起动转矩。

网友D:
这个方法能用,只是适合小功率的马达

网友E:
开阔思路,顶

网友F:
功率只有原来的60%到70%

网友G:
我只会改两相供电

网友H:
小功率的我改过,0.37 kw的,但电机太热,没意思

网友I:
我经常这样用!以前我修电机的时候,没有三相电试就这么试给客户看,但是两相电转的时候没有三相电的劲大.所以只有试试不能带负载.

网友J:
下面引用由蒙毅在 2006-7-2 13:41:00 发表的内容:
  可以用的,如果你在起动的时候在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起动电容(起动电容为原电容容量的1-3倍),可以提高起…
--------------------------------------------------------------------------------------------这个电容是一直运行还是启动后就断开?并在一起不是加大了电容了么?

网友K:
书包说的不错

网友L(2008-03-11):
我一客户用的国外进口的风机,140W的电机,说是三相变单相用的,现在坏了,要我们帮他修.不了解怎么接法,把老贴翻出来看看.

网友M:
外加启动电容,启动后电容隔开

网友N:
真是长见识啊

网友O:
开了眼界!

网友P:
书包真细心!支持你了

网友Q:
2。2千瓦以下的,只要合理选用电容,是能很好的工作的。
注意输出转矩减少约 1/4。重负荷环境不宜改用。

网友R:
照上面的图改过台钻,功率小了

网友S(2009-09-26):
呵呵,我正准备试试看。

网友T:
两相的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