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200显示问题

楼主(2006-06-30):
TD200的显示一直闪烁,按SHIFT可固定一个信息或密码输入窗口,同时右下角出现一个S,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当 TD200显示的信息设置成需要"确认"时,TD200的显示便一直闪烁.右下角出现一个S,代表按下了SHIFT键.此时的F1--F4键便成了F5--F8.

楼主(2012-06-12):
引用 楼主:
TD200的显示一直闪烁,按SHIFT可固定一个信息或密码输入窗口,同时右下角出现一个S,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