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2.6与Step7的opc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06-06-30):
我现在有ifix2.6,还有STEP7V5.3,OPC驱动已经安装完,请问各位大侠两者之间如果用opc通讯的话应该进行哪些具体的设置,如果知道的可以讲得详细一点么?本人感激不尽。

楼主:
硬件:工控机(win2000),S7-400PLC,CP是443-1以太网模块
软件:ifix2.6 Step7V5.3 softnet V6.2 已经在ifix里安装好opc(si7)驱动
我按照网上的步骤已经在STEP7中建立了opc server, 可以和硬件400实现通讯,但是ifix里面的SI7(powertool),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在powertool里具体怎么添加通道?相应的参数怎么设置?怎么添加设备和数据快,相应的参数又怎么设置,如果有大侠用过的话,请详细的讲一讲可以么?本人感激了.
我的联系方式
oliver815@163.com
qq: 39424555

楼主:
大侠们,你们都在那里啊?我双击SCU里的SI7,然后选择use local server,可以成功创建连接,然后就进入了powertool画面,但是我不知道如果和本机的Step7通讯的话,应该怎么设置通道,怎么添加设备和数据块,请问大侠们你们都怎么设置的呢?
网上关于这方面的帖子很多,但是几乎讲的都不是很详细,如果您知道怎么设置,请讲得详细一点可以么,或者直接联系我。

楼主:
一直顶,我就不信没有人会.

网友A:
下面我上传整个配置过程的图片,希望能解决您的问题,说明我抽时间再写。

楼主:
谢谢你啦大哥,好人啊,好人啊,终于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了,太激动了,哈哈哈。

楼主:
不过,你和我安装的驱动好像不一样啊,你的驱动叫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 client 7.11,我安装的驱动是SI7 - Siemens Simatic S7 v7.23,这两个在设置上有什么不一样么?

网友B:
这种连接跟IFIX3.5跟S7-300的通讯配置是一样的啊,我就是没有用过S7-400版本软件。

网友C:
西门子的S7300与IFIX3.5的连接,我昨天与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讨论过了,最好还是用OPC来做,因为这样可以在OPC SCOUT中直接看到是GOOD或者是BAD,很方便,然后再到POWERTOOL中设置,也可以直接测试,很方便的,西门子的OPC设置在官方网站的网上课堂中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文章,一看就会了,

网友D(2006-08-03):
我的做法一般是按传统的:
1.在step7德netpro中添加连接,进行设置,(vfd/s7connection).
2.set pg/pc绑定access point 和 interface
3.在si7中填入communication processer/vfd/connection,只要和前两步的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D:
为什么我的帖子被删了?

网友E:
那里有OPC驱动下载,偶也想试试。谢谢。

网友F:
大家好,请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希望能给本人一点提示!
SIMATIC NET自带的OPC客户端软件怎样创建军一个变量?

网友G(2006-10-10):
请问:ifx的mbe驱动怎么装啊,是应该有专门的通信驱动安装盘吧?

网友H(2006-11-27):
有mbe这样的一个程序,在安装ifix时安装上就好了

网友I(2007-05-16):
请问如何登录官方网站的网上课堂,谢谢!

网友J(2014-09-28):
好啊,写的非常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