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爱默生变频

楼主(2006-06-30):
本人从事艾对EMERSON变频器维修。在这想对艾默生的故障进行下分析,希望朋友们都加入讨论   ,大家讨论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A:
请问你是维修的深圳华为的变频器还是CT的

网友B:
其实我对艾默生变频也算比较了解,他们研发应说国内一流,但其售后服务的人员其实很多我不敢恭唯,只会摆大公司的架子,很多基本现场经验都没有,其实可以说,艾默生变频相对好修跟修台安N2系列的差不多.

网友C:
爱默生和现在的汇川技术差不多,开关电源,驱动,控制等很相似,我维修过.

网友D:
在粉尘较大场合,e018多是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B:
TO:郎川
   应说汇川与艾默生变频差不多,大家都知道前者是盗后的版的

楼主:
我是维修的深圳华为的变频器。

楼主:
其实售后服务和维修的时间经验有关。有可能您遇见的是新手。

网友E(2008-08-14):
我这有一台EV2000-75KW的 一上电就报E011 面板显示99.5度   实际温度不到30度 经测热敏开关8.8K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F:
E01,E02,E03的检修办法:

网友F:
E04,E05,E06的检修办法:

网友F:
E07报警的检修办法:

网友F:
E08报警的检修办法:

网友F:
E09报警的检修办法:

网友F:
E010报警的检修办法:

网友G:
我们有一台爱默生EV2000 90KW的变频器,今年夏天开始出现整流模块过热的现象(E012),我把风道和风机都清理过,也换了新的温度电阻。运行1—3天后故障再现。现在怀疑是温度检测电路的问题,但没有图纸不知如何下手。请高人指点一二!!!

楼主:
funai_yt :  请问一下 你那台90Kw的机器运行多久会报E012。是一会还是多久?

网友H:
我有爱默生的EV2000,刚开始是互感器短路,开关电源短路,我把他的供电断开,面板有显示E018,检查接触器,充电电阻,都正常,请问会不会是断开霍尔供电引起的,还有其他可能?

楼主:
袁红建 :你好。你用的是EV2000多大的机器 ?显示E018,接触器没有吸合应该与15v没有关系。你检查一下接触器反馈信号的回路。

楼主:
1、重庆某厂用我司EV1000-4T0022G变频器,上电正常一运行时候就报E001,怀疑为变频器设置有误,恢复出厂值后正常,后了解到客户报基本频率设置为30Hz。所以运行的时候才会报E001。

2、贵州一台EV2000-4T0900P的变频器,运行几分钟后显示E011,监测模块问题上升得很快。于是检查测温电阻(正常)。后发现此机器散热器通道堵塞,清理散热器后正常

3、  EV1000-4T0037G上电无显示,测量其5V10V15V24V正常。但是风扇不转,怀疑为风扇短路,导致开关电源打嗝保护,拔掉风扇连接线后上电正常,最后更换风扇后正常。

4、EV2000-0110G运行报POFF:检查模块正常后上电,发现继电器没有吸合。当一运行就显示POFF,测量此时直流母线电压为473V,再测得运行时候直流母线电压为403V。怀疑为主回路有问题。检测此回路,发现其插头已被氧化,更换后正常

5、EV1000-4T0055P上电显示POFF:检查发现直流母线电压正常,怀疑为检测回路有问题,测量此回路时,发现一电容漏电。更换后正常

6、TD2000-4T0150G上电无显示:检查发现整流桥坏。驱动板上也有被炸的痕迹。更换坏件后上电一样没显示,打开后发现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入一路15V的二极管又损坏,检查此回路,发现此路上有一霍尔电源两极短路,更换此霍尔后正常

7、重庆某用户EMERSON机器上电报E010。检查主回路没有问题,最后还是查出模块坏老。

8、一供水客户用的是EV2000的机器。运行一会后报E010.检查模块,控制板。驱动板,电源板都没问题。最后查出来机器的风机有问题使电源板的供电回路受影响导致报E010。

网友I:
请问熟悉爱默生的各位师傅,用TD3300变频器组成薄膜分切机的卷绕系统是首选吗?

网友J:
各位大哥:有没有人修过COMENDER SE变频器?我这里有台22KW的,使用一段后出现UV错误,意思是电压低,但是我量过输入电压不低,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J:
出现错误后关机再启动又可运行一段时间,反复出现.

网友H(2008-09-15):
如果把霍尔去掉一个不用,但它报019故障,功率30P,请问该咋办?谢谢

楼主:
anly:是运行中报UV嘛?

楼主:
 袁红建   : 你好我想问问还是那台报E018的机器嘛?

楼主:
还有如果检测回路要是正常的话,那么取下一个霍尔是不应该报E019的。难道你的开关电源是还有问题?

楼主:
y&m : TD3300主要就是控制张力,那薄膜分切机的卷绕也就是张力控制的问题

网友K:
呵呵;这些故障代码都在说明书上有说明;

真正维修的话可不是这么简单;

网友L:
东西还可以,就是太贵!

网友H:
 袁红建   : 你好我想问问还是那台报E018的机器嘛

是的,我先把两个的霍尔和应该是比较器的供电去了报E018,在拆比较器时可能埙坏电路板,八角的,4角联到两个霍尔,8角供电

网友J:
引用 楼主:

anly:是运行中报UV嘛?

TO:HUBO:是的,当关机重启后又可运行,不久又出现.

楼主:
对:anly 关于引用hubo 的回复内容:

anly:是运行中报UV嘛?

TO:HUBO:是的,当关机重启后又可运行,不久又出现.
内容的回复:

那么运行时候和不运行时候直流母线电压分别是多少?报警的时候(不要重起)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正常吗?

楼主:
对:袁红建 关于

 袁红建   : 你好我想问问还是那台报E018的机器嘛

是的,我先把两个的霍尔和应该是比较器的供电去了报E018,在拆比较器时可能埙坏电路板,八角的,4角联到两个霍尔,8角供电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应该是 A 7840吧。你把损坏的7840先换一下应该就不会出现E019。报E018和电流检测这块是没有关系的。对于E018你可以从接触器的反馈常开辅助触点开始查。我想应该在反馈回路有一个4角的光藕 型号我记不得多清楚了。你看看那光藕

楼主:
对:白开水82 关于

东西还可以,就是太贵!

内容的回复:
也不会太贵啊。我觉得价格的话在所有变频器当中  在中上水平

网友H:
谢谢老师,搞好了,是那个光藕坏了

网友M:
我的EV2000 7.5KW面板显示8888接触器不吸合,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N:
显示8888接触器不吸合 应该是CPU坏了 或者是CPU旁边的晶振坏了

网友O:
我现在这有一台华为TD1000不显示。直流电压有到开关电源。开关管输出波形正常。但是在电容C1没有电压。正常的机子电压要在15V的。电压不能波动。各位高手可以帮忙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关于显示8888接触器不吸合 应该是CPU坏了 或者是CPU旁边的晶振坏了

上电显示8888说明上电环节为完成。多半是控制板问题。或者(P+)和(+)为短接。除了蓝色梦幻说的那样外。还有可能就是储存器可能有问题。

楼主:
对:gxz5530 关于

我现在这有一台华为TD1000不显示。直流电压有到开关电源。开关管输出波形正常。但是在电容C1没有电压。正常的机子电压要在15V的。电压不能波动。各位高手可以帮忙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吗?谢谢!

内容的回复:

不显示,那么你上电后你测+5V  10V  15V 24V 有嘛?如果没有特别是5V,那么你的开关电源还有问题

网友P:
TO:HUBO

你的QQ号是多少?可以交流吗?

网友Q(2008-11-18):
你好/./我这里有台EV1000-4T0055P 变频器  .  开机正常,按RUN面板显示已启动:例设置10HZ      面板显示0HZ逐步上升到10HZ。。。。但是变频器输出端没有输出。    请问各位高手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关于你好/./我这里有台EV1000-4T0055P 变频器  .  开机正常,按RUN面板显示已启动:例设置10HZ      面板显示0HZ逐步上升到10HZ。。。。但是变频器输出端没有输出。    请问各位高手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  谢谢。。。。。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先看看驱动电路。如果没问题就又可能是主控板问题

网友Q:
驱动电路已经测试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是主控板的问题了......请问下: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办法解决,要你这位高手给点指示了。。。

网友R:
售后的说点实际的,照搬说明书谁都会看,最好具体到元件级别,换板连工厂电工都会。

网友S:
解答的不错,我们应虚心请教

楼主:
好久都没来了。不知道大家觉得EMERSON的机器怎么样?

楼主(2009-01-15):
EMERSON---7.5Kw变频器加直流电显示E010。测量F0对地又5V(高电平)这是不对的。。对的话应该是低电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这种现象。。我把F0回路检查了遍。。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9-03-23):
好久没上工控网了,,不知道大家用EMERSON的用得怎么样?

楼主:
82444865  重庆变频器维修QQ群

网友T:
有时E001报警是由于三相输出中的检测电流的电流互感器故障引至的。

网友U:
我公司用的是TD3000  TD3300 ED1000系列

楼主:
和有

你们是做卷绕的吧。

楼主:
82444865 重庆变频器维修QQ群    我在群共享里面放了点维修资料。。刚建的群欢迎大家加入。。共同进步

网友V:
武汉世佳伟业科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工、贸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公司重视对科技人才的开发和使用,于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技术合作,现由高级工程师,硕士、学士及大中专毕业生组成一支年轻的团队。主要致力于是各种大、中型工业自动化设备销售、维修、改造与工业电力半导体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为冶金、机械、化工、烟草、水电、汽车、纺织等行业提供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优质服务。
公司拥有全球销售信息系统为客户提供:进口冷偏门设备或器件销售、改造兼维修服务。
目前代理销售产品如下:
1. 工业自动化方面:
■普传变频器一级代理■日立PLC全系列一级代理■台达全系列产品一级代理■三菱全系列产品销售
一.电容系列,品牌有美国CDE无感电容,电解电容。意大利kendeil 电解电容。日立电解电容。EPCOS电容系列。
二.低压电气系列。主要有韩国LG,德国西门子,欧姆龙,施耐德。
三.变频器系列,普传,台达,LG,西门子,爱默生,欧姆龙,施耐德。
四.欧陆直流调速器和西门子直流调速器五.PLC系列,西门子,LG,欧姆龙施耐德。
2. 电气维修与工程改造方面:
■专家级维修工程师专业从事变频器、PLC、触摸屏、液晶显示器、伺服系统等工控产品维修服务。我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汇聚电子维修行业精英,公司配备各种先进、尖端的检测设备,相对完善的服务体系,维修备件管理系统等极大提高了维修效率,修复率高达85%以上,及时为企业挽回了巨大的损失,保障和增加企业投资利益。

武汉世佳科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http://www.sjdz.net/
武汉市古田五路17号新材料科技园3栋102室
电话:027-62505335
传真:027-61111383

公司内有一支实践经验丰富、专业技术过硬的技术队伍,为用户提供全面的售前技术咨询与售后技术服务,欢迎来电咨询。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我有一个问题。详细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2813111600001

芳季:你好。我想问问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工况是不是在频率下降到4Hz的时候。再马上启动负载吗?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芳季:不知道您的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2009-05-07):
怎么觉得工控网上的好文章越来越少了

网友W(2011-02-28):
你好,我这有台爱默生EV2000 18.5KW的变频器 送电后先是现实8888之后就变成P,OOF了 请问为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