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讨论固态继电器的过流保护

楼主(2006-06-30):
负载是4KW的电炉丝,选用40A 耐压660V的固态继电器,可调制方波控制固态继电器控制端。负载环境是在真空室里,有时在低真空下真空室内部电炉丝接头处出现放电打火现象,出现过流而烧毁固态继电器(抽到高真空状态下不会放电打火)。
我过流保护想如下:
1、在固态继电器输出到电炉丝接头串连个扼流圈。问题:高导磁环如何选用?线在磁环内绕几匝?
2、做个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整流滤波后与电压比较电路相结合去控制方波的通断。问题:电流互感器的磁环选用方案。
讨传以上两个方案可行性如何及优缺点?
大力希望周公及曹大平两位老师也来参加讨论。

网友A:
加快速熔断丝保护:简单的事情不要搞得太复杂

楼主:
我也考虑过用快速熔断器,但不能一劳永逸啊。还有就是看看的大家的想法,提高下自已的能力。所以我没有提出二楼的做法。不过还是要谢谢二楼的朋友。

网友B:
‘电炉丝接头处出现放电打火现象’还是因为接触不良,把接头做好才可以一劳永逸。其他的钱就不要花了。

楼主:
周公,启先我也想说明此点,本来我是想和大家讨论关于过流保护问题的,既然周公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就在此说明下。我这个设备有好几台都是这样,而且我把接线柱都改成镀银了,也加固了接线端子。在开始抽真空时真空度在低真空下就打火,到真高空后(5*10的负1次方)就没事,这是什么理论原因呢?
我决定还是想办法把保护电路完善起来。希望周公能友情帮助,谢谢!!!

网友C:
楼主的想法不错,有点象开关电源的短路保护原理,实施起来有点麻烦,主回路是工频电源吧,即使检测到电流过大切断控制方波,到电流关断最大滞后时间20mS,几mS足以烧掉SSR,加扼流圈人为增加输出感抗,降低di/dt不失为一种方法,可能需较大的电感,正常工作时也是个多余的能耗.要不设计成可变电感,或者依照电焊机的原理来做.

楼主:
向ZY123至谢,谢谢您的参与及对我第二种想的肯定!!如果以上述为例如何计算须多大电感的扼流圈呢?可有代用公式?还有高导磁环的选用问题。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并联 R-C 没有?

楼主:
周公您好!在继电器输出端加装RC吸收回路它只可以有效的抑制加至继电器的瞬态电压和电压指数上升率dv/dt。而在输出端串联一个具有高磁导率的软化磁芯的电感器可以有效的抑制输出端电流上升变化率(di/dt)。所以我没有并联R-C电压吸收回路。

楼主:
还有我的负载是冷热电阻变化很大的电炉丝,并不是电感负载。我的问题是打火时出现的过流并不是电感负载引起的过压而烧毁固态继电器。所以我还是选择扼流圈加以抑制瞬态过电流。但是如何选型呢?(参数选择)

网友D:
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象电机串电阻启动保护一样,在SSR后串入电阻,待电阻丝发热阻值稳定后在切除电阻

楼主:
谢谢嬉笑人生!您的方法是解决电炉丝在冷阻启动时,限制启动电流。如果是电炉丝类(冷热负载电阻变化很大)负载,在固态继电器选型时可降额20%~30%使用。

网友E:
你在ssr后弄个整流模块,试试

楼主:
您好!不懂老师。SSR后加整流模块是为什么呢?可以说明其工作原理吗?

网友E:
我认为你打火时出现过流现象,用整流模块来抑制瞬态电流,削其波峰值。最好前面再加一个快速熔断器保护。

楼主:
是桥式整流吗?那加热不是变为直流方式了吧。能更具体的说明下其电路工作原理及利和弊吗?

楼主:
它是如何抑制瞬态电流,削其波峰值的呢?

网友E:
不是的,是交流的,是安伏公司的产品,其实它与串电阻限流有相似之处,它输入进来,把毛刺削掉,有一个调节范围的,最多可调输入电流的10%,中间还有一个延伸的过程。它是通过手动旋钮调节电位计来实现的。

网友F:
英国Rocoil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Rogowski线圈生产商之一,迄今为止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Rocoil公司的Rogowski线圈广泛应用于冶金、军事、中高压输配电、发电等领域。
Rogowski线圈可以测量频率低于0.1Hz到高达1MHz的交流电流。测量范围从几个mA到几百kA。精度从0.1%到1%。线圈具有极佳的瞬态反应能力,可以用于测量尺寸很大或尺寸形状不规则的导体。Rogowski线圈可广泛应用在传统电流测量装置如CT无法正常使用的场合用于大电流测量。
Rogowski线圈与传统电流测量装置相比有以下突出优点:
 无饱和
 线性度好,标定容易
 瞬态反应能力突出,可用于中高压保护
 待测电流频率范围宽,可用于测量谐波
 待测电流量程大,可到几百kA
 相位差小于0.1%
 无二次开路危险
 尺寸极小,安装简单方便,无须破坏导体
 维修简单方便
一个完整的Rogowski线圈电流测量系统包括Rogowski线圈及积分器。

网友G:
你可以把你的电阻炉打火的地方,就是你说的接头的地方,既接线盒放入一个油(变压器油或硅油)盒里.这是简单的办法.

网友H(2007-04-24):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稳定,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13967134591,商祺.

网友I(2008-01-21):
买一个限流保护式固态继电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