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step7 5.2时 提示 No SSF file found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6-30):
我在安装时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我的文件坏掉了呢?

网友A: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在安装即可。

网友B(2008-09-03):
我也遇到,回去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C:
你是拷贝安装的吧,直接到里面的安装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D:
吧文件放到windows跟目录下就行了,少什么就赵出来放什么

网友E:
路径不带中文,系统设美国英语

网友F:
复制到
C:\new 类似的目录下就可以了!不能有中文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G(2011-08-09):
我安装时先把文件放在根目录下,并且也把区域语言改成英文的了,发现还是弹出 no ssf file found 。后来发现需要把计算机名改为英文,里面不能含有空格或下划线之类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