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VB读取DOS机以太网上的数据

楼主(2006-06-30):
紧急求助:如何用VB读取DOS机上的以太网数据
有一台DOS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与另一台NT系统的计算机通过以太网通讯,即所谓的前置机与后台机,前置机为DOS系统.现在我想用第三台计算机(Win200)读取前置机(即DOS机)上的数据,而原来的前置机和后台机都不能做任何改动,只能在中间加一个以太网交换机.前置机的IP地址、广播端口及协议都有,但不但如何读取,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急!急!!急!!!
wjs5022@126.com

网友A(2007-07-27):
DOS  !!!!

现在有计算机在用DOS的呀,

好猛

网友B:
数据流大吗,可以用串口通讯!以态网不不可以!复杂一些!

网友B:
数据流大吗,可以用串口通讯!以态网不是不可以!复杂一些!

网友C:
这个很有难度。前置机的IP地址、广播端口及协议都有,
应该是可编程的

网友D:
看看vb的inet控件吧,再看看是使用什么协议的。如果是ftp协议的我知道点。

网友E(2009-05-27):
你能告诉我怎么在vb中inte1怎么接收返回的消息吗 传到ftp上的  我的邮箱yue_jia@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