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料位计\料位开关, 国产品质量如何?

楼主(2006-06-30):
电容式料位计\料位开关, 国产品质量如何?
调查看看.

网友A:
国产电容式料位计\料位开关最好的就是上海雄风自控工程有限公司的

网友B:
楼上的,雄风有我的朋友的! 但是我感觉你的说法不妥当!
你可以说:“雄风的就很好!” 如果你说 “国产电容式料位计\料位开关最好的就是上海雄风自控工程有限公司的” 实际上是在给雄风添难看!

网友C:
可以试试我公司的,大亚湾核电站都在我这订货。
可以来我公司参观
010-87755942

网友C:
料位计 牛吹的有点大了吧
最好?开国际玩笑
最好的东西不是自己说的 要客户说  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网友D(2006-07-31):
完全贴在罐外壁的液位开关
HS-ULC外置式超声波液位控制器(也称液位开关)是由西安华舜测量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独立开发的一种新型液位测量报警装置。主要用于监测储罐液面,实现上下限报警或监测管道中是否有液体存在(干态保护),储罐材质可以是各类金属、金属或不发泡塑料,壁厚可达50mm。这种技术不受介质密度、介电常数、导电性、反射系数、压力、温度、沉淀等因素的影响,所以适用于医药,石油,化工,电力,食品等行业的各类液体液位工程控制,对于有毒的、强腐蚀危险品液体的检测,该产品更是理想的选择。产品有普通型、防爆型和高温型三种。

网友E(2008-12-08):
我们在用的上海雄风的料位计(连续料位计及料位开关)都很差,投用后没几个月就不行了,请求技术服务他们就拖,过了快一年后他们的答复是:料位计是损耗件,应该更换了。哈哈!可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