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楼求救!!!!!!!!!!!!!

楼主(2006-06-30):
我们用citect与西门子s7-300通讯,画面的脉冲信号传到plc里有时就变成了常1信号,请问各位高人,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现在我们急待解决。

网友A:
首先你要判断CITECT和S7的通讯是否正常,然后你看画面选择的这个点到S7里的标志是否有重复使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在PLC里面做一个定宽脉冲试试

网友C:
现场解决,小KS

网友D(2007-02-02):
我在作维护时,就因为 这个 折腾了一宿,现在还铭记于心呢!
那时不能把plc重起,其实与400比,300plc有好多地方觉得不过好,还有就是300plc与citect的第三方通信存在问题

网友D:
不过我认为西门子和第三方的软件通信挺麻烦的,有的地方配置的不够完善

网友E:
如果你通讯的速度慢的话,会出现这中情况。另外,如果操作员在点完按钮后,立刻退出弹出式页面的化,也会出现这中情况。
例如,TEST=1 SLEEP(2) TEST=0
很可能在执行完TEST=1命令后,页面就被退出,导致后面的语句执行不到。
建议在下位利用功能块做脉冲。

网友F(2007-05-22):
可以考虑用pulse()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