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谁来详细解释一下智能与非智能can卡的区别?

楼主(2006-06-30):
谁来详细解释一下智能与非智能can卡的区别?
总是听说这两种can卡,使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智能CAN卡带微处理器,非智能CAN卡不带。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这点我知道了,可是具体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价格上却差了很多呢?

网友B:
板上有CPU那么对于CAN总线的处理完全均由其完成,和计算机之间仅进行相互通讯。
非智能的就靠计算机的CPU来对CAN控制器进行控制,耗费CPU资源稍多,实时型理论上稍差。
在使用时,如果计算机较好的情况下性能差别不大。

网友A:
关键看你整个系统的配置,比如有无上位机?连PLC吗?
还有CAN只是一种总线,你是什么CAN卡呢?PCI?CPCI?VME?PC104?或者是简单的网关?
价格当然差很多。国内很多CAN卡都做不出CPU的来。而国外进口CAN卡,如果带CPU的话,海关征税的税率都不一样。
看看我们公司代理的产品,或许能给你点启示:
www.esd-electronics.cn

网友C(2006-12-28):
提供CAN光纤模块、ISA接口CAN适配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gsjc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