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液位的差压变送器负边经常憋压

楼主(2006-06-30):
   一洗氨塔,利用软水将原料气中的氨洗掉。
   入塔原料气压力是8MPa左右,入塔软水压力也是8MPa左右。用一台EJA差压变送器来测量洗氨塔液位,量程0-10KPa(1000mm)。
   在实际使用中,变送器指示经常失灵(保持不变),有时候一个班有3、4次之多。这时候只要稍开负边排污阀,排出引压管内憋住的气体、直到流出稀氨水,变送器指示马上恢复正常。这给安全生产带来了隐患,同时也会污染环境。
   请问各位,我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防止负边引压管憋气?
   谢谢!

网友A:
1.故障时,指示通常保持在什么位置?最大最小还是任意位置?
2.是指憋压呢还是指内部积存了气体?
3.排出氨水后,指示就正常了,是否带负迁移?

楼主:
这个液位工艺正常是控制在50%,所以失灵时指示都在50%左右;

应该是负边内部积存了气体,造成憋压;

不带迁移。

网友B:
由于洗氨塔内的介质容易结晶,所以经常造成变送器导压管堵,最好改为远传差压变送器或者电极式液位计

网友C:
楼上的为什么不用法兰呢

网友A:
对氨的结晶我不太熟悉,如果资金有限,那你对负压管加蒸汽强伴热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D:
用远传法兰为最理想方式。用引压管实在不为妙策。

网友E:
现在这种情况,可加装集气罐。

网友F:
一般的还是用法兰的要稳妥一点:

网友G:
建议用远传法兰或者电容式液位变送器来测量液位。

网友H:
易结晶会堵引压管,用法兰式差压变送器比较好

楼主:
hoho,这么多的热心朋友。谢谢了!

看来还是换远传法兰吧。

网友A:
是呀,有钱什么都好办

网友I:
我觉得应该换导波雷达应该更合适!

网友J:
不对的
你仔细检查一下
既然流出的是水和气体,就不存在憋压的问题
因为用变送器测液位
在装上以后,一定用做一下迁移的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选型的时候没考虑这个问题
你安装好以后,没做迁移,相反把这时的当成一个准确值了
解决方法,换个可以迁移的智能表

网友K:
您可以看一下智能远传差压变送器!http://www.bj-gallop.com/电话:010-62967949/7549。

楼主:
   原料气从塔底进,经软水洗去氨后从塔顶出,液位要求控制在50%,报警值为下限15%,上限85%,超过85%跳车。所以这个变送器的负边应该是气相的。
   我认为是原料气经软水净化后带水严重,所以负边引压管内经常凝聚有水柱,导致变送器失灵。这也是排出稀氨水后指示马上正常的原因。 我前面的“应该是负边内部积存了气体,造成憋压”说法是错误的。
    另,旁边还安装有磁翻板液位计。

网友L:
   这个问题是负迁移问题:负压室混入液体介质造成指示偏差。
解决方法:保持气相管充满被测液体,进行负迁移就可(一般差变都带迁移功能,其实就是调零)。如果差变是智能型的,根据通讯器上指示设置一下零点值,量程指也要修改,但量程不变。如果是普通型的,在确保液相压力为零气相充满被测介质的情况下,调整零点回零,零点调整后还要设置量程,重复几次就行。投入运行看一下,是不是可以使用了?当然如果资金允许,最好更换一台双法兰的!

网友M:
既然仪表在排出气体后就恢复正常,说明已经做过迁移了,楼上的可能没注意这句话吧,呵呵。
更换成双法兰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N:
采用反冲水来解决该问题.

网友A:
最省钱的加几圈儿蒸汽伴热管,把管内积存液体蒸发掉不就全解决了?
下面引用原题:这时候只要稍开负边排污阀,排出引压管内憋住的气体、直到流出稀氨水,变送器指示马上恢复正常。
下面引用由0953在 2006-6-30 18:12: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液位工艺正常是控制在50%,所以失灵时指示都在50%左右;应该是负边内部积存了气体,造成憋压;不带迁移。
两者好像有点矛盾哦

网友O:
建议 改用远传双阀兰最好!!如果经济允许的话考虑过用非接触的吗??我知道 西门子的雷达液位LR400不错,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化肥厂的在 2006-7-6 16:47: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问题是负迁移问题:负压室混入液体介质造成指示偏差。
解…
--------------------------------------------------------------------------------------------
这位兄台可是高手
此方法可行,同时也兼顾了经济适用方面。
佩服啊

网友P:
我公司是ABB仪表的江苏指定代理及技术维护商,如果有可能看看我公司的服务,绝对一流
http://www.hwtzk.com/
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给我,很乐意为你服务
025-86473178
许先生

网友P:
我公司现有一批罗斯蒙特3051压力变送器,欲低价出售。(可作公司备货),     我公司同时是ABB仪器仪表的江苏代理及技术维护商   欢迎广大新老客户单位或个人致电咨询

联系电话:025-86473178-18   86473278-16  传真:025-58070220

联系人:许先生

欲对产品了解请访问公司网站:http://www.hwtzk.com/

网友Q:
我同意“化肥厂的”看法。是个负迁问题,一般的差压表测液位都是要负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负压侧出现气液两相,导致测量偏差!

网友A:
那就迁吧。不过要考虑到几点:
1.塔内温度,温度高的话,灌好的被测液体会慢慢蒸发,指示会在觉察不到的情况下越来越大;
2.如果选用其他迁移液,要考虑到迁移液的密度进行计算,以及迁移液的性质,是否会和被测液体发生反应。

楼主:
   这个变送器,就是在负边引压管有稀氨水的时候才会失灵,表现为指示在50%不变,而旁边的磁翻板液位已超过50%、有时高达80%。操作工对此很有经验了:立刻手动控制降低液位至50%左右,然后排出负边引压管内的稀氨水,变送器马上恢复正常。

  这给操作工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变送器就失灵了。说不定在你巡检的时候碰上,然后就是一阵忙乱。
  至于说到迁移,那么迁移量是多少呢?负边有稀氨水时,指示并不是有偏差,而是根本就不变、维持在50%。
  所以我认为改用法兰变送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化肥厂的”负边灌液也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R:
其实您在购买变送器的时候把量程确认好就应该可以了吧.EJA可以做迁移的.比如把量程调到-10KPa—10KPa交货给你,该没问题的吧.
本人技术上不懂,见笑.
电话:025-83231448  13376099016 万金荣
EJA专业代理商,楼主有兴趣的话多多联系哦.

网友S:
      “稍开负边排污阀,排出引压管内憋住的气体、直到流出稀氨水”,会造成差压变送器正负压室压差过大,可能回损坏差压变送器。

网友T:
在负压测安装集气罐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U(2006-08-02):
加一个冷凝罐应该可以解决的,不需要换变送器。就是在气相的负压管的引出端加一个冷凝罐,有水的话从下部口回流,而负压管从顶部走,这样就不会带水了,应该可以解决的。至于有的人说的负迁移,如果负压管是气相的话,是不应该迁移的,只有是液相的时候才可以迁移。

网友V:
在负压侧灌液就用你检测液位介质做隔离液,同意化肥厂的方法,
就是引压管积液造成测量不准的问题。

网友V:
不是楼主说的憋压的问题,你能排出气体和稀氨水说明引压管是通的,怎么会憋压。

网友J:
说的对
应该不是憋压的问题

楼主:
这是因负边积有稀氨水引起的,只要排出稀氨水,指示就恢复正常.

网友W:
最简单的办法,增加隔离液,然后迁移.

网友X:
你是什么厂?不用隔离液的么?

网友Y:
同意水中花的观点。

网友Q:
化工仪表维护QQ群欢迎你的加入!
群号:24462942

网友Z(2009-02-19):
我觉得负压本来就应是气相,如果你正负压都接液,怎么能测出液位呢?负压有液体是由于工艺操作不当,造成泛液,或者设备本身有问题,在负压取压口附近气液不能完全分离,你的塔应该是尾吸塔吧,积在负压管里的是碳氨液,因为吸收反应是个放热反应,容器底部温度高,上部温度低,碳氨液容易在上部结晶,将正常的介质气体逐渐封闭起来,造成指示不变化。它的奇妙之处在于结晶并非堵得很死,也不厚,但却能堵死导致指示不变。要是积液造成的偏差会偏小,不会不动,除非小到零了。打开负压排污阀,由于压力差将容器内的高温介质逐渐引出,这碳氨液温度高于95度立即就融化成水状,给你的感觉就是先排出气体,然后一段时间没反应,等排出一点水样的东西,然后出气体,然后就好了。

如果是工艺短时间操作不当造成的,解决办法是引压管加蒸汽伴热,用蒸汽胶管套几圈也行。如果设备缺陷,怎么弄都没用。换双法兰越换越糟,结晶糊在法兰面上,你只有被扣薪水哭鼻子了。差压的处理一下还能用,工艺改不了,还非要看液位,就改核料位计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