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结构形式的选择

楼主(2006-06-30):
调节阀结构形式的选择
1.1 从使用功能 上选阀需注意的问题
  (1) 调节功能
  ① 要求阀动作平稳: ② 小开度调节性能好; ③选好所需的流量特性;④满足可调比;⑤阻力小、流量比在(阀的额定流量参数与公称通径之比);⑥调节速度。
  (2)泄漏量与切断压差这是不可分割、互相联系的两个因素。泄漏量应满足工艺要求,且有密封面的可靠性的保护措施;切断压差(阀关闭时的压差)必须提出来(遗憾的是许多设计院的调节阀计算规格书中无此参数),让所选阀有足够的输出力来克服它,否则会导致执行机构选大或选小。
  (3)防堵
     即使是干净的介质,也存在堵塞的问题,这就是管道内的不干净东西被介质带入调节阀内,成堵卡,这是常见的故障,所以应考虑阀的防堵性能。通常角行程类的调节阀比直行程类的调节阀防堵性能好得多,故以后角行程类的调节阀使用将会越来越多。
  (4)耐蚀
     它包括耐冲蚀、汽蚀、腐蚀。主要涉及到材料的选用和阀的使用寿命问题,同时,涉及到经济性问题。此问题的实质应该是所选阀具有较好的耐贸易市场性能且价格合理。如能选全四氟阀就不应该选全耐蚀全金阀;能选反汽蚀效果较好、结构简单的角形高压阀(满足两年左右使用寿命),就不应该选结构复杂、价格贵的其它高压阀。
  (5)耐压与耐温
     这涉及调节阀的公称压力、工作温度的选定。耐压方面如果只是压力高并不困难,主要是压差大会产生汽蚀;耐温方面通常解决 450 ℃ 以下是十分容易的,450~ 600 ℃ 也不困难,但到600 ℃ 以上时,矛盾就会突出;当温度在 80 ℃ 时的切断类调节阀选用软密封材料通常是不可取的,应该考虑硬密封切断。常用材质的工作温度、工作压力与公称压力的关系见下表5-1
  (6)重量与外观   此问题非常直观,一定是外观好、重量轻的阀受使用厂家欢迎。这里要改变一种偏见,认为调节阀是个“老大粗”,重一点或外观差一点,没什么了不起。现在我们十分重视它,从而提出了调节阀应该具有小型化、轻型化、仪表化的特征。

  (7)十大类调节阀的功能优劣比较
  1.2 综合经济效果确定阀型
    在满足上述使用功能的要求中,适用的阀有几类,此时便应综合经济效果确定某一阀型,为此,我们认为,至少应该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1)高可靠性。
  ①结构简单;②可靠性高。这里需要改变过去片面追求性能指标,忽视可靠性的错误作法。
  (2)使用寿命长。
  (3)维护方便,备品备件有来源。
  (4)产品价格适宜,性能价格较好。
  1.3 调节阀形式的优选次序
    根据调节阀的功能优劣和上述观点,特提供调节阀的优选次序如一:
  ①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 - ②蝶阀 - ③套筒阀 - ④单座阀 - ⑤双座阀 - ⑥偏心旋转阀 - ⑦球
  阀 - ⑧角形阀 - ⑨三通阀 - ⑩隔膜阀 在这些调节阀中,我们认为应该尽量不选用隔腊阀,其
  理由是隔腊是一个极不可靠的零件,使其隔膜阀也成为了可靠性差的产品。

网友A(2019-03-26):
楼主说的太详细了,如果能多介绍些执行器方面的知识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