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高手帮忙提供单轴数控方案

楼主(2006-06-30):
在论坛里面看到有很多朋友问过这样的问题,本人再次提相同问题,请勿见笑,现有一台机器需要改造,想改为如题所述的单轴运动控制,例如:以第一点为零点,走30mm(可重新编程),停顿5秒(可重新编程),再走20mm或者30mm后停顿5秒,直到走到最后一个位置停顿几秒后退回走始点,此机器对精度要求不需太高,想采用步进马达进给方式,小弟对此仅懂一点皮毛,劳烦各位前辈给小弟指点。甚为感激

网友A:
你身边的朋友没有能做这的?

网友:
单轴控制器+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用单轴控制器简单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B:
找个步进电机供应商,让他们教教你。不行的话请他们帮你写程序,你跟着学,下次争取自己写。

楼主:
准备采用“加”朋友提出这种方案,数控编程应该不成问题,因为我就是专门搞这个行当的,不知这种方案,大概费用要多少呢?呵呵,想找个便宜点的,能动就行。。。

楼主:
我准备配400W的步进和驱动器,加单轴控制器

网友:
单轴控制器用上海开通KT700B,价格4K多一点,400W的步进和驱动器,价格4K----5K,

网友C:
看你得步进电机要多大转矩,单轴控制不贵,德国Motec不错2k+足够。

网友D:
就这个功能要求,用国货的话,控制器应该在1000一下。

楼主:
这个项目只是试验,因为还要涉及其它一些细节问题,能不能成功还很难说,而且本身对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准备选用价格较低的国产控制器,刘岩利兄能否帮忙提供控制器的品牌同型号以便参考,如方便的话请发送邮件至lgsa@163.com,多谢!!!!

网友D:
我以前有朋友用过北京斯达特的,好象深圳众为兴也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E:
国产的产品都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的啦,,不要这样想好不好“本身对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准备选用价格较低的国产控制器”你这样说是就代表国产的产品都精度不高。。。这样会今国内做电机和驱动的好没意思的。是一个大大的打击啊,,希望大家多点支持国货,国货才有提升的动力“钱”。如果钱都流到国外去,国内的企业怎么能继续开发好产品。

网友F(2006-08-10):
不知精度不高到何程度,不如用变频器的定长功能。可能会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