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动机接成星形和接成三角形运转时,功率是否一样?

楼主(2006-06-30):
我认为应该是三角接法输出的功率高,请赐教

网友A:
如果铭牌上这样写呢△/Y 380V/660V[/u]

网友B:
要看电机设计的情况,如楼上所述的,电机的输出功率应该是相同的,输入电压不同。
楼主说的大概是输入电压相同的情况。

楼主:
我说的是输入电压都是380V时,两种接法的功率比较

网友C:
你知道,功率的定义,就知道那个接法功率大了

网友D:
垃圾!!!!!!!!!!!!!
我们为什么要有星.三角启动?星.三角启动的原理是什么?你知道吗?

网友E:
P△/PY=1.732

网友F:
三角形接法的功率较大

楼主:
我认为也是三角型接法功率大

网友G:
Y型输出功率是三角形输出功率的三分之一(相对于一台电机)

网友H:
同意配电室的.

网友I: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J:
同意楼上的同志

网友K:
电机功率是固定的,必须按铭牌接线,星形和三角的接法是内部用线和出线方法不一样,本来三角接法接成星形功率下降,本来星形接法接成三角那可得烧电机啦.

网友L:
一般电机出线端都可以自己排列组合,星接时每组线圈加的220V电压(属降压启动),而角接时每组线圈加的380V电压(属只接起动),当然角接比星接功率高了。

网友M:
同意唐敏杰

网友N:
如果输入的电压相同,那功率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