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简单问题 看新手可以回答上来吗?

楼主(2006-06-30):
问:热电阻凸台与双金属温度计凸台有什么区别???
看看你对工作上的细节的关注!

网友A:
凸台是指thermowell吗?好象没有区别

网友B:
两个密封面的位置不同!

楼主:
继续回答 ^_^^_^
老鸟就不要回答了

网友C:
是不是指有无密封槽

楼主:
差不多了
与元件密封处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