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weinvew触摸屏如何显示PLC中的时间

楼主(2006-06-30):
(无正文)

楼主:
请问AC米兰:我用的PLC是三菱的FX1S-30MR,人机是MT506L,你说显示PLC中的地址,可FX1S的时间是在M中,而显示元件中就没有M可选啊,你平时是怎么用的啊

楼主:
没人回复,只好自己硬啃啊,经过几次试验,最后是这样的:
1. 在PLC中先将时间设置好
2. 在人机中将RTC来源设置成PLC
3. 用数值显示元件分别显示RW60000--RW60006中的数值
经过以上操作就OK了
RW60000--RW60006分别是秒.分.时.日.月.年,周.的显示元件

网友A:
你用的时间是触摸屏的.三菱的时间好像在D8019里,或者附近的特殊寄存器里.看看三菱的手册.可以显示的.

楼主:
对时间是在D8013-8019里面,可我是把人机的时间来源设为PLC.这样即使显示的是人机的时间,但实际还是从PLC中得到的,是吗,与显示D中的数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还有种方法比较简单,直接使用"数据传输"功能,将PLC的时间地址覆盖屏的时间地址.

楼主:
楼上说的办法也不错,只是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