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关于变频器输出电压测量

楼主(2006-06-30):
7KW富士变频器,50HZ工频运行。用数字表测电压690V,用指针表测为300V(变频器有点问题)。
为什吗两次测的值不一样?

网友A:
我觉得指针表测的准,呼吁大家讨论

网友B:
我也觉得指针表测的准.

楼主:
我也知道指针表测的是准确的,
但谁能说出个道理来呀?

网友C:
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不能使用数字式仪表的原因:
数字电压表中并无电压线圈,而是首先对被量电压进行采样和模/数转换。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时,将存在两个问题:
1、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经SPWM调制过的系列脉冲波,电压的平均值是通过改变脉冲间占空比来进行调节的。这一点,数字电压表将无法接受,它所采样的将是系列脉冲的峰值,而这些值是不变的,都等于变频器的直流电压,所以,数字电压表不可能准确地测出SPWM调制后的平均电压。
2、 普通的数字电压表是用来测量工频电压的,所选用的采用元件和模/数转换元件的工作频率是较低的,而SPWM的调制频率为1.5~15kHz,这将导致采样和模/数转换工作的紊乱,所以,就连测得的峰值也往往是不准确的。

网友D:
楼上的朋友分析的很好 替大家谢谢你!!

网友E:
定
如云流水 说得对极了

网友F(2006-10-30):
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我们就是用日本HIKIO(日置)数字表测量的,比指针表准确,指针表测量时指针有时有抖动.

网友G:
没有试过

网友H:
如云流水 说得对

网友: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非正弦波,不知要测量的是有效值、峰值、还是平均值,用数字表或指针都不能准确测量。测变频器输出电压在运行中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I: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等效弦波,可用中频对应的电压表才准确些

网友I:
载波频率很高,采用中频对应的表才准确

网友J:
同意“如云流水”的看法。 所以在测量变频输出电压时尽量使用指针表或在数字表的输入上加一高频滤波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