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控制问题

楼主(2006-06-30):
请教各位师傅:两台三相排水泵,两个交流接触器,一个转换开关,只有一个热继电器,请
问可否对两台排水泵分别进行控制

网友A:
行,但是傻瓜才会去做的!

网友B:
浅水龙:
电机多大的?
热继电器多大的?
转换开关什么样的?
你在两台泵的控制要求是什么?
或者留下你的QQ.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菜了

楼主:
电机是三相鼠笼式,热继电器最大电流可调到12A,转换开关为普通切换,控制要求是撇开自动控制不谈,用转换开关来手动控制1#,2#排水泵
我的QQ:394342361谢谢你们的解答!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通过转换开关对应触点分别控制接触器线圈的上电即可,热继电器放在接触器的前端就OK

网友D:
可以,但如果长期使用最好再加一个热继电器各一个控制保险,两只空开

网友E:
何必呢?不至于这样节约吧,泵和一两个开关,哪个重呢

网友F:
不能频繁切换,否则热继会跳的。最好还是用两个热继。

网友G:
参考正反转电路!何必在乎那点小钱!

网友H:
非常简单的问题,参考正反转控制线路,用转换开关分别控制两个接触器线圈

网友I:
不知你的电机是多大的,如果可以的话,热继电器放在接触器上端就可以了,通过切换开关来控知接触器,怎么感觉这个问题有点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