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l-818l的i/o开发操作面板????

楼主(2006-06-30):
请教高手:
    我想用研华pcl-818l的digital i/o (兼容5v TTL电平,无光隔)开发操作面板,操作面板上有一些指示灯,按钮和旋钮,请问:因为只有5v,如果不加光隔,可以吗?有没有人这样做过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懂吗??

网友A:
讲的不够具体.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具体一点:我在开发数控机床的操作面板,需要将操作面板上指示灯,按钮等开关量接到工控机上,以便控制,这样就需要扩展I/O口。因为还在用着PCL-818L,所以想利用其上的数字量I/O,但其没有光隔,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因为是新手,所以请您多多帮忙!
                                               不胜感激

网友B:
光隔一定要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光隔呢??
光隔起什么作用?

楼主:
各位兄台帮忙了!

网友C:
若是接按钮,倒是可以,不妨试试,从板卡的“+5v”管脚引出来接按钮一端,按钮另一端接入某DI管脚即可;对于接指示灯的话,由于DO口的输出驱动能力有限,恐怕驱动不了,建议还是使用隔离来放大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