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64EH00R

楼主(2006-07-01):
去年出过一个客户那边64EH00R的PLC,客户反映隔N天就PLC死机,状态是这样的:发生“死机”时候程序继续执行,设备按照原方式继续运行,但触摸屏上不可以修改参数,断电后也是一样的情况,但把PLC上的运行开关重新拨一下就好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1、全套产品全部是采用台达的;
2、冬天也有这样的情况
3、客户做了很多机器全部是采用64EH00R的PLC,就这个有问题。
请各位指教,谢谢拉。

网友A:
你这个死机指的是触摸屏不能修改参数吧?我想这是PLC与触摸屏之间通讯出了问题,造成了通讯逾时,这主要由于程序设计和现场环境等问题造成.特别是根据你描述的状况来看,"PLC上的运行开关重新拨一下就好了",而台达PLC COM1和COM2通讯格式的改变也是PLC STOP到RUN时根据特M,特D来更改通讯格式的,如果你在程序开始使用了初始化COM口通讯格式的语句,拔动开关由STOP到RUN就会起作用,将COM口通讯格式变成用户定义的与触摸屏通讯的格式,又能通讯上了;而断电后重新上电并只是将通讯格式恢复成出厂默认值(9600,7,E,1)并不能将通讯格式变成用户定义的与触摸屏通讯的格式,所以还是会通讯不上.

楼主:
谢谢yangyafeng,还在处理中,没搞好呢,这几天客户没有反映问题,不知道是否会继续有问题

网友B:
人机程序设定的【系统错误显示时间】是多少?若为0,则通讯不正常时人机不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