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j20线圈烧毁原因

楼主(2006-07-01):
我用220的微电脑时控开关控制CJ20.220的微电脑时控开关没有烧毁.可是220的CJ20线圈烧毁,CJ20控制电压是220的.请教高手!请教高手!请教高手!请教高手!

网友A:
换一个CJ20,可能是线圈质量差,也可能是机械卡死烧毁

楼主:
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B:
有可能正好碰上该接触器的质量不好,还是先换一个试一试,建议试的时候监测一下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