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视觉颜色识别系统中有2种比较接近的颜色该怎么办?

楼主(2006-07-01):
应用中有2种颜色比较接近,一种是篮色半透明盖子下的篮色跟篮色半透明盖子下浅篮色.因为2种的颜色差比运许的位置导致的误差更大,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希望前辈帮帮我,我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松下电工有最先进的色标传感器:LX-100 ,详情请参见:
www.sunx.co.jp
如需要资料请发到: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网友B(2006-10-03):
我想可以根据位置来作个判断。用图论的分割比较好。具体可以发个例子到我的信箱。我帮你研究一下。xzjcn2000@163.com

网友C:
楼主,考虑分色的高速彩色相机,这样,既能够解决运动过程中的高速采图问题,分色后RGB的分量可以更清晰。当然,后期的软件能力也必须考虑。为高速摄像加的白光会不会造成半透明的盖子反光?
有意思,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D:
先用色标传感器试试
如果不稳定
那你就要忍痛花高价用彩色视觉系统啦

021-52681566
www.vtest.com.cn

网友E(2006-11-02):
有一种,但价格高,你找一下基恩士吧

网友F(2006-12-26):
你给BANNER公司联系,他们有一款传感器QC50可以满足应用,可是把这两种色差分辨出来.我用过.

网友G:
没用过!!!!!!!!!!1111

网友H:
我有一款传感器可帮你解决.ZS_RUYA@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