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伺服和步进控制系统的选型!

楼主(2006-07-01):
各位大大,求助伺服和步进控制系统的选型原则。邮箱:wwlhx520@QQ.com

网友A:
说清楚点,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B:
我司专门代理台湾东元伺服系统和步进系统,希望可以帮到你,可以电话先联系:13632535150 江生

网友C:
如果对动态响应要求比较高,建议选择电机的转动惯量最好为负载转动惯量的2倍,否则只要负载的转动惯量小于电机的转动惯量即可。

网友C:
保持转距是指电机各相绕组通额定电流,且处于静态锁定状态时,电机所能输出的最大转距。是电机选型时最重要的参数之一。
定位转距是指电机各相绕组不通电且处于开路状态时,由于混合式电机转子上有永磁材料产生磁场,从而产生的转距。一般定位转距远小于保持转距。是否存在定位转距是混合式步进电机区别于反应式步进电机的重要标志

网友C:
步进电机选型步骤
1. 确定驱动机械装置:部件尺寸,减速比,外作用力,重力,及其它因素
2. 计算负载力矩
3. 计算负载惯量
4. 暂时选定电机:转子惯量不小于负载惯量的1/10;在起动脉冲速度,起动力矩不小于负载力矩;在最大脉冲速度,离开力矩不小于负载力矩。
5. 计算加减速力矩:根据驱动数据图,负载惯量,转子惯量等因素进行计算。
6. 计算驱动力矩:驱动力矩=(加速力矩+负载力矩)*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