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特别着急!请问一个变压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6-07-01):
现在要用一个变压器给2个负载供电,变压器的输出有0v、24v,36v, 110v,现在要用24v和36v 给2个负载供电,0点公用这样可以吗?希望路过的指点!谢谢!很着急的。

网友A:
是要公用的

楼主:
我问得关键是可不可以同时供电给2个负载?谢谢指导,希望知道的能回答一下!

网友B:
可以啊,0-24V 0-36V 0-110V

网友C:
1)如果两个负载之间可能产生电磁干扰,电源共端那就不妥;
2)24V绕组要承受两组负载的电流,需要对进行容量核算..

网友D:
只要容量允许,全部可同时使用。

网友E:
同意楼上做的梦.

网友F:
看起来输出之间不是隔离的独立绕组,同时使用公共端的两组输出时,一定要考虑干扰问题。

网友G:
“ 1)如果两个负载之间可能产生电磁干扰,电源共端那就不妥;
2)24V绕组要承受两组负载的电流,需要对进行容量核算..”
同意。

网友H:
“ 1)如果两个负载之间可能产生电磁干扰,电源共端那就不妥;
2)24V绕组要承受两组负载的电流,需要对进行容量核算..”
看起来输出之间不是隔离的独立绕组,同时使用公共端的两组输出时,一定要考虑干扰问题。支持以上说法!

网友I:
1)如果两个负载之间可能产生电磁干扰,电源共端那就不妥;
2)24V绕组要承受两组负载的电流,需要对进行容量核算..”
看起来输出之间不是隔离的独立绕组,同时使用公共端的两组输出时,一定要考虑干扰问题。
同意这个观点,规范的变压器不同电压的输出端是不会共用零电压点的

网友J(2006-08-09):
负载是什么负载?固定的吗?如果是分开使用的话(负载不固定)则容量允许,我想应该可以---只对隔离变压器

网友K:
若24V和36V均为一个绕组的抽头,且同时使用,则
24V绕组上流过的电流将为
24V负载电流和36V负载电流之和
容量足够,再考虑其他问题
最好用两个变压器或两个绕组

网友L:
绕组的容量必须足够才行!

网友M:
楼上说的是一个控制变压器,怎么用都可以,若是电子设备用开关电源